又来步进电机(3相)问题

楼主(2011-11-24):
问题有点麻烦。首先我看到三相步进电机有着2种接法.为了验证图片能不能显示2楼再继续说

楼主:
问题1,同一厂家的电机,前序号也一样,他提供了2种接法,不知道信哪个
问题2,假设按星星接法。一头不通电,其他2头通电那当然没事。但三角法,就算另一头不通电,照样有电流流过那2个线圈。
问题3,星星接法,如何做到细分(这个我知道)。三角接法,按道理差不多,只是同一输入电压,两者电流不同。
问题4,核心问题:目前我的电路板定死,不能改。ABC三输出,只能通过电压pwm开环控制电流,不能做到断开的功能。每条线电压范围是0~max.
假设是星星接法,A+,B-,那我可以让C电压=(A+B)/2,那建立细分表也能解决。
假设是三角接法,貌似也能用星星的方法。请大家确认一下。
问题5,马达转起来,驱动IC不发热。不转停下来,几秒IC温度超高,过热保护。昨天还烧了一个IC。求解答。

楼主:
上面第4点说的不全面。3点通电顺序按3相交流电函数即可,即3个正弦波,相位都差120度。问题是第5点,同样电流,转和不转差距那么大?难道是因为线圈为感性元件,不同频率下响应不同?不转变成直流,线圈变成个很小的电阻,全发热了!但那也是马达发热,对于驱动电路来说除非转动起来时,阻抗也更大!

楼主:
刚才思考了一下发现的确是这样。马达线圈就是个电感,还带铁芯的。转的越快显然,这种正弦波频率也越高,对于这个电感来说频率越高阻抗也越大,频率低到0就是停了,没了感抗,变成电阻了。昨天烧IC没想到这个问题,而马达线圈电阻也太小了(0.5欧)。

网友A:
to LZ:

星形和三角形接法除阻抗不同外基本是等效的。电机转动时存在反向电势,所以显现阻抗较大。堵转或步进电机维持态下,无此电势,所以会有较大电流(电压源驱动)。所以,类似电机最好采用电流源驱动。电压源驱动的话,维持态电压必须降低。

楼主:
哈哈,又是HWM,看来你真有时间:lol

网友B:
人家给你解答,你却这样,不好啦

网友C:
两种接法就是等效电抗不同,别的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