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tiny-M051电压不足,这样改板子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楼主(2011-11-24):
如上图,新唐NuTiny-M051开发板,短接VCC和VCC5之后发现VCC电压只有4.3V,感觉这样可能会有问题:逻辑电平达不到。。。

所以打算把那个二极管iceD4去掉直接短接,这样VCC就可以达到4.6V了。。。

不知道为什么,电压为什么达不到5V呢??还是头一次遇见这样的问题。。。。。

请问,是保持现在的4.3V好呢,还是去掉iceD4把VCC提高到4.6V好呢????VCC只有4.3V会不会导致逻辑出现错误呢???

楼主:
问题解决了,,经高人指点发现,原来是USB线的问题。。。

USB线本身压降竟然0.5V,坑人的破USB线啊!!!立马解剖之!!!

网友A:
是不是你的板子耗电有点大?
   我的板子上测试, USB 出来是 4.9V 以上(100mA 以内).

网友B:
恭喜楼主,楼主用的什么USB线,压降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