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t100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1-11-24):
最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恒流源测3线pt100的电路,有些疑惑的地方,还请不吝赐教。
电路图如下:

图中的Ra1、Ra2和Ra3是Pt100的线阻;恒流源电流是1mA。

问题1:R4和R5的作用是什么?去除R4,短路R5是否可以?
问题2:运放OP07改用单电源供电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三线Pt100测试电路,可以补偿引线引起的误差。

R4、R5的作用就是放大,放大倍数=R5/R4+1,图中数据为80.4倍,也就是每1欧Pt100的变化,输出就变化80.4mV。
去除R4、短路R5也可以,但那样输出太小,每欧才1mV,不能直接给AD了。

运放Op07是双电源运放,单电源供给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输入端也就0.1V附近。

网友A:
补充,上述计算,是基于恒流源=1mA的。1mA是Pt100的标准测量电流。

网友B:
2楼回答的很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么一说我就都明白了,非常透彻。

网友C:
恒流源应该是2路的。
其实不需要恒流源也可以,普通的桥路就可以,用2个5.1K左右电路到5V电源就可以了。
这个原理图,似乎有错误的。

网友A:
楼上说的是这个电路吧?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双恒流源三线电路,可以看到,Pt100的两个引线电阻R1和R3是分配到两个桥臂上,而这两个电阻在工艺上可以做成一样的阻值,因此在0度时电桥可以平衡,其它温度下电桥的输出是很严格的与Pt100的变化成正比的。但是,这个电路也是墨守成规、比较笨拙的,需要后续用差分放大器,这样就需要两对比较严格匹配的电阻。

而楼主的电路,如果改画成如下形式,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了:

类似,Pt100的两个引线电阻R1和R3是分配到左边上下两个桥臂上,因此其共同的变化也就不会影响输出,而右下桥臂巧妙的包含了R5、R6增益部分。
这个电路最大的特点是简单,只用了一个恒流源,桥的4臂既是作为检测,也是作为差分放大的桥。
电路简单的同时,也丝毫不影响性能,可以得到非常严格的与Pt100阻值成线性关系的输出。
R8=R7-R5||R6,粗略的看可以有R8=R7-R6
放大倍数=R5/R6+1,可以方便调节
R4为Pt100在零度时的阻值。
更详细的Pt100的有关问题,可以参照我的帖子:
http://bbs.38hot.net/thread-7964-1-1.html

网友C:
LS讲的真好。
我一般用电阻桥加差分放大,实际电路只要有3线补偿,高低软件校准,非线性软件校准,就很好了。
实际产品要讲究实用、便宜、易调试、稳定就可以了。
实际电路还需要加滤波,否则工业现场容易受干扰。
上面的电路,在0度时,3线补偿效果应该很好,在高温下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有时间好好分析一下。
还有,运放的偏置电流影响可能较大。

网友A:
的确,滤波是必要的。至于Pt100阻值与输出电压的非线性,这个我仿真计算过,效果很好:

其中绿色的就是这个电路,非线性误差在0.01度之内(-50度到200度)。也可以看出,桥电路的非线性其实都不太好,只能适合较小的温度范围或者适合非高精度测温。
最后,对于任何电路,运放的偏置电流都有影响的,只能选Ib小的运放,比如LF442、LMC6062、OP97、OP297、LT1012、LTC1151等。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电阻测温资深专家!

网友E:
7楼很犀利

网友F(2012-01-30):
真的是高手如云,高手就是高手,学习是肯定的。
看了个把小时了,弱弱地问一句:楼主的图中R1是干什么用的?我觉得是个无关紧要的电阻,是不是可有可无?请问!

网友A:
回楼上,楼主的R1是运放偏流补偿电阻,阻值应该是50k附近,也就是说应该等于运放负输入端外部电阻,这样理论上可以减少偏流的影响。但这种补偿方法在现代电路中也有不用的,原因之一是现代运放的偏流都很小(或者可以选择Ib很小的运放),再就是很多运放已经有内部补偿,再加外部补偿的话没有作用甚至会起反作用。因此我在7楼的电路里已经把这个电阻去掉了。

网友F:
lymex真是高人啊,谢啦!

网友G:
TO 9楼,你的仿真算法是什么呢,如何得到上面的结论。
恒流补偿,补偿的依据是啥呢? 是校正?

网友A:
回楼上,仿真就没有自己的算法了,算法都是仿真软件内部的,我只是在仿真的时候,改变元件参数、记录输出值,然后画出曲线。

那里所谓“恒流补偿”,就是楼主的这个电路,也就是我在7楼第2图重新画的那个。原理我在2楼和7楼都说了。

网友H:
受益匪浅

网友I:
这个帖子有不少实在货,学习了

网友J(2012-03-05):
学习~~
顺带问一下,如果精度要求在0.3度,测量范围在-50到70
但是需要测量电路一起经受高低温,这样的情况用哪种方法较好

网友A:
测量电路一起经受高低温,那首先从设计上应该选择可以耐受此温度的元器件,其次就是选择低温漂的运放和电阻,包括配对电阻(孪生电阻),这样才能保证放大和测量电阻少受温漂的影响。电路的话简单为好。

网友K:
进来学习。有点难。

网友L(2012-08-16):
路过,看了很受启发,学习了。感谢各位高人!

网友M(2013-09-24):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三线Pt100测试电路,可以补偿引线引起的误差。

R4、R5的作用就是放大,放大倍数=R5/R4+ ...

good job !!!

网友N:
高手啊,学习了,谢谢详细的分析

网友O:
mark,都是高手,受教了,以前做过简单的PT100测温电路

网友P(2013-10-25):
恒流麻烦,电阻桥来得直接,后差分放大,国产HX711之类的,负压、运放、AD都省了,电路清晰简单,关键是价格还便宜,呵呵

网友Q:
谢谢,这么一说我就都明白了,非常透彻。

网友R: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是这个电路吧?

你好可以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网友R:
您好请问你能把最终的电路图发给我吗?我也想做个pt100测温电路。还有最后得出来的电阻是不是直接除以0.385就行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R:
你好可以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恒流源电路怎么做呢?是下图这样做吗?经过PT100的电流怎么计算呢?经过计算得出来的电阻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用0.385欧姆/度来直接计算呢?

网友S:
好东西,也要做温度表,学习。

网友T(2014-03-26):
Mark,学习一下!lymex是牛人。

网友U:
RF标准
蓝牙2.0 /4.0(低能),ZigBee / IEEE802.15.4,ZigBee智能能源,无线M-Bus,FCC,GSM / GPRS。
应用领域
瑞恩无线射频产品被用于各种工控业,例如油田、矿井数据传输,无线智能计量,智能家居,传感器网络,环境监测,智能访问控制,医疗保健以及家庭/楼宇自动化等领域。

深圳瑞诺信息技术专业生产及研发无线智能模块,其中拥有无线报警系统,无线抄表,远距离数据采集及传输,等多个无线模块,同时还可以帮助客户做好无线模块设计方案等,真正做到服务客户,为客户做到无线模块多重学习及应用,详情可致电18126045792,卢生。QQ 316296613.

网友V(2014-11-02):
想请教一下:RTD和NTC 在测温的应用上主要有什么差别?

网友W(2015-03-09):
lymex 大侠太厉害了!     国家最缺你这样的专家,是真正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