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算放大倍数计算,疑惑

楼主(2011-11-24):
已知输入信号为Ui,求输出放大倍数
运放A1 我觉得是正反馈,这样子怎么运用虚短来计算呢?

网友:
就楼主的图来讲  , A1工作在开环 , 那么放大倍数就是无穷大

要想A1可靠的工作  ,   必须工作在闭环下

楼主:
这个图是国外研究生教材上面的一个原图,不会有错误的,而且经过仿真得出的结果和理论分析结果是一样的。我也是有2楼的疑惑,所以才上传提问的,希望能得到更多大神的指导。

网友:
这个图是国外研究生教材上面的一个原图,不会有错误的,而且经过仿真得出的结果和理论分析结果是一样的。我也是有2楼的疑惑,所以才上传提问的,希望能得到更多大神的指导。 ...
引用 楼主:

如果情况如你所说 ,  那么是否有些东西 ,  楼主你忘记说呢 ??

你上传哪个教材来看看 ??

楼主:
您指的是什么?这个题目给的电路图如上,给出的条件是:输入阻抗无穷大,输入信号Ui,求放大倍数。
上午我仿真了下,结果跟题目给的答案一样,但是在正反馈情况下,我很难理解电阻R4上端的电压跟输入信号相等。

网友A:
这个图是国外研究生教材上面的一个原图,不会有错误的,而且经过仿真得出的结果和理论分析结果是一样的。我也是有2楼的疑惑,所以才上传提问的,希望能得到更多大神的指导。 ...
引用 楼主:

国外研究生教材上面的一个原图,  出错的可能性为0,  但是,经LZ这样一画,出错的可能性为100% ~~~ ;P

楼主:
补充:运放A2 的同相输入端是接的地,这个失误没有标注上去

网友B:
R1R2R3R4和A2,构成一个反相放大器,作为A1的反馈电路。其增益为R2/R1,然后由R3R4分压。
知道了反馈,A1放大器的增益即可确定。

网友C:
假设R2/R1 = N, R3/R4=M
Vo* (-N) * M = Vi
Vo = -Vi*M/N

楼主:
maychang老师前面的分析都很正确,而且结果也差不多可以求出来了,请教您下:已知反馈的大小,A1放大倍数怎么确定呢?
反馈Uf= -(R2/R1)*R4/(R3+R4),是不是直接用Uf = Ui,然后计算出放大倍数A呢?但是这个A1放大器是在正反馈下,不能运用虚短的啊?
谢谢maychang老师您的回复!

网友B:
10楼:
A1输出经过A2反相,送到A1同相输入端,这对A1是负反馈。
所以A1两输入端之间仍存在“虚短”。

网友B:
至于增益,直接代入公式即可,注意符号。

楼主:
9楼的这个结论:Vo* (-N) * M = Vi
是怎么得出来的呢?难道是用了虚短?
您的那个M应该等于R4/(R3+R4),呵呵,这个是小问题,能够理解。

楼主:
maychang老师,谢谢您的指导。关于这个我弄懂了。。。希望以后有问题还能得到您的指导。

网友A:
补充:运放A2 的同相输入端是接的地,这个失误没有标注上去
引用 楼主:

那还差不多~~~ :lol

网友D:
简单的理解:把+的信号变为-,再反馈加在+端,还是负反馈
            把+的信号直接反馈加在-端,也是负反馈

网友E:
17# elec921 同感

楼主:
加深印象,思维误区。。。

网友F:
小菜鸟问一下

我导出的式子是Uo=ui R1 (R3+R4) /R2 R4
两个反向放大组成了一个同向放大器

对不?

网友G:
感觉就是两个反相器,是有负反馈的,有点像双稳态触发器的结构~~

网友H:
to 楼主:你把电路化的更顺一些,你基本上就会很容易看懂这个电路的。电路画成现在这样,别人看着都难受,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