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示波器的故障

楼主(2011-11-24):
用的是安捷伦6000系列,示波器测量一个方波信号,四个通道的四个探头里面有两个出了问题,测量的图形就如下图,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分不多希望有碰到类似情况的给予帮助!恢复出厂设置依然一样!波形是一个类似于正弦的图形,而且显示的幅值有近100V了,示波器显示已经不能调电压档了

网友A:
感应电压,检查探头是否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探头坏了的话还可以测量示波器校准信号么?我可以测校准信号的

网友B:
问题描述清楚再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还不清楚么?示波器可以测校正信号但是测信号发生器的信号就显示不了正确结果,显示的波形幅值很大,频率是50HZ的。

网友C:
示波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