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数字地与模拟地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1-11-24):
各位高人,我现在在弄一块数模混合电路,由于是初次,因此对于数字地和模拟地的走线没什么经验。我的电路中数字部分主要是一个51单片机和一个DA芯片,模拟电路部分主要是一些运算放大器以及±15电源、基准电压,目前我将数字地和模拟地完全隔离,然后在通过0欧姆电阻相连之后单点回外部蓄电池负极,请问:1.用0欧姆电阻好些还是用磁珠、电感好些?2.数字地和模拟地单点相连之后,最终回蓄电池的那根线是跟数字地相连好还是跟模拟地相连好?3.单片机﹢5V电源模块的输入我是采用模拟+15V电压,那么它的“地”是接数字地好些还是接模拟地好些?
       谢谢~~~

楼主:
另外,我数字电路中需要用到的5V、2.5V基准电压芯片采用数字部分+5V电源供电,完了它们的“地”接往模拟地,这两个基准电压芯片下边是一片数字地,因此,它们的“地”线跨过了数字地和模拟的交界,这样子影响大吗?如果有影响的话如何改进?

网友A:
最好保证数字部分电路铺数字底,模拟部分铺模拟地,然后再连起来;如果你的模拟部分频率不是很高的话,用0Ω电阻就可以了,如果频率比较固定的话,建议使用与该频率相近的磁珠,如果是高频的话,还可以用电容连接,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拟部分±15V电源采用DC/DC模块,但是数字部分+5V电源的供电采用模拟部分的+15V电源,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导致了模拟地与数字地实际上没有分开?最好是不是数字部分电源也采用一个隔离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