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LED灯为什么越用越暗

楼主(2011-11-24):
家里的LED灯为什么越用越暗

网友A:
这个问题在传统的荧光灯内也存在,灯内的荧光粉在紫外线的激发下发出可见光。

网友B:
由于材料、工艺等的影响,荧光粉的光输出会随使用时间衰减,在荧光灯的质量参数中有一项“光通量维持特性”,使用100小时时光通量不得小于初始值的80%。

网友C:
现在市场上有些LED颗粒是可以用交流电压直接驱动,而为了尽可能的减少交流产生的频闪效应(虽然眼睛观察不出),有些LED也使用荧光粉使光亮产生迟滞效应。因此也会有传统荧光灯的问题。

网友D:
对于直流LED颗粒,如果是用恒流电源驱动的,那应该是LED的发光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也就是所谓的衰减

网友E:
LED透镜透光率逐渐降低也会有影响。如果是用恒压源驱动,则与LED串联的器件也会因长时间工作、氧化等原因造成阻抗上升,从而导致LED变暗。

网友F:
这么多原因啊

楼主:
大家了解的真多,学习了

网友G:
感觉我家的LED电视也是越来越暗

网友H:
LED灯是使用恒压驱动的,由于LED的发光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也就是所谓的衰减,另外,灯的外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透光率逐渐降低,所以会显得LED灯越来越暗

网友I:
LED是有寿命的,楼主该换了

网友J:
一般,LED招牌灯是使用恒压驱动的,由于LED的发光效率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降低,也就是所谓的衰减,另外,招牌灯的外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透光率逐渐降低,所以会显得LED招牌灯越来越暗

网友K:
1,led的光是有光衰期的,这个时间和led灯的使用时间,和工作温度成正比!!
2,如果衰减的过快,就考虑是元器件和电路设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