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这个 放大电路 的详细说明

楼主(2011-11-24):
E:\数据采集·工程\系统原理图·截图 需要将 输入0-20mv的电压 放大至0-3.3V

楼主:
疑问:1、放大器的±9V能否用±12v代替?
         2、输入的±2.5V是什么意思?以及后面的有±2.5V电压的各有什么作用?
         3、前面输入端接的 二极管和电容  模块的功能?

等待大侠的解答。不胜感激。

网友A:
输入的±2.5V是传感器工作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