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量了一下,还是用MSP430,你们觉得呢?

楼主(2011-11-24):
首先, 89C 51 单片机是 8 位单片机。其指令是采用的被称为“ CISC ”的复杂指令集,共具有 111 条指令。而 MSP430 单片机是 16 位的单片机,采用了精简指令集( RISC )结构,只有简洁的 27 条指令,大量的指令则是模拟指令,众多的寄存器以及片内数据存储器都可参加多种运算。这些内核指令均为单周期指令,功能强,运行的速度快。其次, 89C 51 单片机本身的电源电压是 5 伏,有两种低功耗方式:待机方式和掉电方式。正常情况下消耗的电流为 24mA ,在掉电状态下,其耗电电流仍为 3mA ;即使在掉电方式下,电源电压可以下降到 2V ,但是为了保存内部 RAM 中的数据,还需要提供约 50uA 的电流。而 MSP430 系列单片机在低功耗方面的优越之处,则是 89C 51 系列不可比拟的。正因为如此, MSP430 更适合应用于使用电池供电的仪器、仪表类产品中。再者, 89C 51 系列单片机由于其内部总线是 8 位的,其内部功能模块基本上都是 8 位的虽然经过各种努力其内部功能模块有了显著增加,但是受其结构本身的限制很大,尤其模拟功能部件的增加更显困难。 MSP430 系列其基本架构是 16 位的,同时在其内部的数据总线经过转换还存在 8 位的总线,在加上本身就是混合型的结构,因而对它这样的开放型的架构来说,无论扩展 8 位的功能模块,还是 16 位的功能模块,即使扩展模 / 数转换或数 / 模转换这类的功能模块也是很方便的。这也就是为什么 MSP430 系列产品和其中功能部件迅速增加的原因。最后,就是在开发工具上面。对于 89C 51 来说,由于它是最早进入中国的单片机,人们对它在熟悉不过了,再加上我国各方人士的努力,创造了不少适合我们使用的开发工具。但是如何实现在线编程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 MSP430 系列而言,由于引进了 Flash 型程序存储器和 JTAG 技术,不仅使开发工具变得简便,而且价格也相对低廉,并且还可以实现在线编程。

网友A:
你是个托儿吧?

至于的吗,做什么产品也不吱一声,上来就说89C51这不好那不好

我觉得CISC指令集不比RISC指令集差,经常CISC指令集中一条指令能搞定的,RISC指令集要用好几条才能做到同样的功能。不过现在芯片都快了,所以RISC也不比CISC慢

再说了,你拿430和51比,有得比头吗?你咋不拿奔驰和奥拓横向对比一直呢?我一起想知道它俩哪个好

网友B:
嗯 这个不能简单的比

楼主:
2# billowtust 谢谢你的提议,什么适合市场就学什么吧。至于奔驰和奥拓,如果我有钱肯定买奔驰。没钱就选性价比高的。

楼主:
4# tianm 你说的很对。:) 是我主观吧,我也是在百度上,人家推荐的,谁不想学的好的,

楼主:
3# 午夜粪车 我也这么觉得

网友C:
每种产品都有自己的适用场合,不然在市场上也不会生存下来。

网友D:
有钱就买MSP430

网友E: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楼主不要那么简单的认为这个好,那个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