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LED的保护

楼主(2011-11-24):
大家来讨论一下如何提高LED的保护

网友A:
现在LED虽然天天叫着注意散热,但是过热保护意识欠缺,都是做做过流保护.
很少加温度保险丝 \温度开关 或PTC这些有热保护器件的.

网友B:
LS成本问题;
你说的元器件都不是必须,增加这些元器件带来得后果刚好相反;
重点考虑散热,尽量减少温升就好,

网友C:
TE推出一颗PPTC新品,它不仅可以实现过温过流保护,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实现LED芯片的温度调节,是作为控制用的,所以是控制和保护功能兼有。

网友D:
现在过热保护还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TE担子重了

网友D:
没问题的

网友E:
首先要弄清LED损坏的原因:
1.供电电压突然升高
2.局部短路
3.灯具内温度高,是LED的特性变坏
4没有做好防静电的工作
具体保护:
1.采用保险丝
2.使用瞬态电压抑制二级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