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S-lab烧写工具但是找不到使用手册

楼主(2011-11-24):
买了一个S-lab烧写工具但是找不到使用手册

网友A:
Keil的插件,安装后使用S-Lab烧写器可实现keil环境下部分sinowealth 8051 mcu的下载以及仿真功能。适用于win2000, winxp, vista, win7系统。

楼主:
所买的S-lab上确实像JET51一样标注了完整的JTAG信号,更加不明白了:到底是按照JTAG信号接入,还是按照串口信号接入

网友B:
按道理S-lab是没有仿真功能的,只能通过串口信号下载、烧写芯片

楼主:
为何要标注JTAG信号管脚?

楼主:
还有。我JET51仿真器使用JTAG信号接口在实验板上所有功能(仿真、下载、烧写)都是正常的。但是接入S-lab不行

网友C:
如果是脱机烧写或者通过ISP51软件烧写,则需要接串口
如果是仿真,就接JTAG口就可以了
SLAB只支持88FXX系列以及79F165产品,其他的产品不行。

网友D:
pC端软件ISP51里有slab的使用说明,你可以参考下。

楼主:
搞定了,S-Lab确实能通过JTAG端口下载、仿真、烧写中颖MCU

网友E:
是啊,这比以前通过串口RXD / TXD下载代码快捷、方便多了

楼主:
嗯,还要什么P1.0\P1.1同时接地

网友F:
回复 楼主:

您好,请您留下邮箱,我将SLAB的说明书发给您

网友G:
是啊,仿真功能虽然不能堪比JET51,但也相当好了。

网友H:
呵呵,这么点钱能玩 JTAG 仿真、烧写,确实出色。

楼主:
是啊,多谢热心的版主,找到了:)

网友I:
在KEIL C51中能通过JTAG仿真下载SH88,SH89和某个SH79.在ISP51中只能通过UART去ISP器件。同样只支持带ISP的SH88,SH89和某个SH79。。。

网友J(2013-10-02):
引用 网友F:
1# huanghuac

您好,请您留下邮箱,我将SLAB的说明书发给您

现在还有吗?
坛友那要一个,现在不会用。
查了几天资料了。

网友K:
啦啦啦   混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