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如何选择单片机?

楼主(2011-11-24):
用单片机控制驱动来驱动一个步进电机,怎么选择单片机、驱动和步进电机?

网友A:
如果你的控制不是特别复杂,用51可以,相信如果你是学生对51应该比较熟。选步进电机,要看你的具体情况,可根据力矩,看你需要多大的,选择对应功率的电机,这得看你机器人的实际情况。步进电机的驱动,可以自己做驱动电路,比较麻烦,也可以用专用的驱动芯片ULN2003那些,根据步进电机功率选芯片,也有一些已经封装好的电机已经是带驱动的,可能会因外形不太适合你的机器人,也比较贵。关于步进电机的单片机控制,网上有很多的资料,最多的肯定是5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