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uc841单片机与铁电存储器fm25l256组成数据采集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1-11-24):
aduc841单片机与铁电存储器fm25l256组成数据采集系统时,当使用最高采样速率时,单片机可以采用中断方式进行数据采集吗?如果不可以,采用连续采样还是dma方式?

网友A:
中断当然没有问题,只是不知道能否达到满载标准

网友B:
用串口接485接口 然后再485总线上挂14个从机 采用巡回采集的方法。 就这样 选择rs-422或者rs-485串行标准总线进行数据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