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HID设备

楼主(2011-11-24):
我的想法是,开发一个USB设备,该设备具有如下功能

1. 同时具有键盘和鼠标功能,能被xp系统自动识别为hid设备。(键盘鼠标都是标准的)
2. 同时,我可以通过PC上的相应软件向它发送一些控制命令,比如禁止键盘输入,禁止鼠标输入。设备接收到命令后就不再发送键盘或者鼠标消息到PC了。

请问这样的USB设备可以实现吗?哪位大侠给个思路。

楼主:
如果可以实现,请问第2部分是否要单独写驱动,还是实现一个软件,直接向USB设备发送控制命令就可以了?
目标是:USB固件部分和上位软件都可以自己开发,中间的驱动最好只用windows自带的标准的,可以不用额外安装驱动最好

网友A:
没问题,HID设备的读写是有API的,同时windows也提供了标准驱动。
选择什么样的client controller都行,关键是你自己熟悉,这样好写firmware。

网友B:
对,譬如cypress的,一般都是51的核,用keil就可以开发,很简单。

网友C:
firmware需要做的是在总线枚举的时候,发送setup包的时候报告自己的设备类型就可以了。下面要做的就是遵守hid规范。

楼主:
windows这边,发送控制命令的应该是私有协议,通信的时候直接访问USB设备。这个和windows自带的键盘鼠标标准驱动在访问固件的时候是否会冲突?比如模式什么的。

楼主:
控制命令是直接访问USB设备,还是要以驱动形式访问?我希望控制命令这一块能够直接访问,这样达到的效果是,只有win自带的键鼠驱动就可以实现我的目的了,不用单装驱动,可以实现吗?

网友D:
在USB总线枚举识别设备之前,windows驱动不会加载。事实上,USB总线driver枚举设备时执行的是协议规定的标准动作。枚举到设备类型之后,接下来才是查找注册表,加载相应的驱动。

网友C:
没有自己的驱动的话,endpoint 0是无法直接访问的。你能做的就是在firmware中,对host发来的命令进行正确响应——比如你想让自己的设备识别成HID设备,那么就要做对应的回答。

楼主:
实际上,我要做的事情有两步

1. 插入USB设备,被win系统识别成键盘鼠标设备,并能够正常进行键鼠操作

2. 通过软件(不包含win底层驱动的纯软件),枚举出我自己的设备,然后发送控制命令,控制终端设备(比如,禁止鼠标输入,禁止键盘输入,或者禁止输入特定的字节等功能)

楼主:
底层的软硬件和win系统的软件部分(不包含键鼠的标准驱动)都是自己开发,是端到端的,因此只要通信没问题,正确解释协议不时问题。我的控制命令(私有),和win的标准驱动会不会冲突,会不会导致通信失败。是否需要模式切换什么的

还有有没有什么推荐的现成的开发板,成本价格大概多少?

网友E:
这是3个usb的组合设备,如果端点够用,可以做成3个hid设备,免驱

如果端点不够,则做成2个hid加一个自定义设备,复用端点0,需要写自定义设备的驱动

楼主:
我的目标是,不添加额外的win驱动,仅仅在应用层做工作,实现上述功能,可能吗?

网友C:
HID还有力反馈啊很多设备,是可以由Host向Firmware发送特定包的。
所以你在Host发送的包中加入自定义的命令码,Firmware收到Host的包的时候,判断自定义命令码,然后做相应动作。
理论上是可行。
三年前做过HID设备,但是现在统忘却了。

网友F:
1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2我想可能要添加自己的驱动。貌似不能在应用层直接向USB总线发命令。

楼主:
是否可以做HID+CDC的复合类型?

网友G:
用DDK里面的SetupDi* API函数可以查询设备的ID

网友D:
hid设备应该不用驱动,但是要实现你的功能,恐怕还得有一些软件的支持。这不是驱动。

网友A:
直接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将对应的鼠标、键盘设备停用不就得了,软件都不用自己做。

如果觉得设备管理器用得不爽,那么既然设备管理器能够将对应的鼠标、键盘设备停用,那么应该也会有相应的api提供,自己再写个小软件,调用对应的api即可。

网友B:
1. 同时具有键盘和鼠标功能,能被xp系统自动识别为hid设备。(键盘鼠标都是标准的)
-->可以实现,你可以参考HID规格中关于“复合设备”的描述。
使用系统自带的HID驱动程序即可,就不用自己开发驱动了。

2. 同时,我可以通过PC上的相应软件向它发送一些控制命令,比如禁止键盘输入,禁止鼠标输入。设备接收到命令后就不再发送键盘或者鼠标消息到PC了。
如果可以实现,请问第2部分是否要单独写驱动,还是实现一个软件,直接向USB设备发送控制命令就可以了?
目标是:USB固件部分和上位软件都可以自己开发,中间的驱动最好只用windows自带的标准的,可以不用额外安装驱动最好
-->需要完成发命令的功能,跟据你的意思是可以实现的。即 只需要开发 a.PC端应用程序 b.USB chip firmware。
驱动都是自带的。应用程序发送控制命令,USB firmware收到后,作出响应(如disable某个功能)。

网友G:
不一定要复合设备,复合设备需要多个端点。也可以直接用单设备,通过报告描述符的方式,描述3个设备,一个键盘,一个鼠标,一个用户自定义HID设备。

网友B:
其实可以用一个小小的技巧,避免出现第三个设备
USB键盘有五个用来标志状态的灯
平时只用了3个,大小写,数字和滚动,
你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把后面两个灯用来做功能控制

楼主:
哦,明白了,学到不少知识,先结贴了

网友H:
容易得很。在HID Report Descriptor中加入一个自定义的SET_FEATURE_REPORT的定义就好了。无需驱动。但你得写个小软件才能发这个相应的命令,通过调用windows API完成。

网友I:
你的设备需要有3个interface,对应3个hid类:
1.usb hid keypad 类;
2.usb hid mouse 类;
3.usb hid-compliant 类;
   主机端程序可以使用hid.h,setupapi.h()里面的函数,分别对应微软提供的用于操作hid设备的2个库.
   我写了一个访问的hid设备C#版的类,欢迎大家下载.不管觉得好不好用请E-Mail我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