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1-11-24):
我用的是Keil C51,在程序里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并赋初值为0,如下:
unsigned char xdata df_num = 0;
奇怪的是,我仿真的时候发现这个变量的值不为0,不知是何原因。能确定只有仿真点用到这个变量,其他地方都没用到。

网友A:
那说明这个变量被优化掉了,所以是什么值都无所谓。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是说赋初值的操作被优化了?我试了一下,在变量前加volatile关键字可以解决,但还有个新问题,每次热复位后,变量值不清0.

网友B:
在main函数入口处设断点,如果不为0,基本是不可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真不为0。。

楼主:
结贴。剩下的问题自己研究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