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MI接口的ESD保护

楼主(2011-11-24):
有谁了解HDMI接口的ESD保护方面的知识啊

网友A:
高清多媒体接口(HDMI)将音频和视频信号整合在单一的数字接口中,可用于蓝光播放器、DVD播放器、PVR、数字电视(DTV)、机顶盒、游戏机和其他音视频设备。HDMI采用单根电缆和接口取代传统的多电缆多接口,支持无压缩数字视频、多路音频信号,以及视频源和液晶电视等接收器之间的数据通信。 HDMI支持标准/增强/高清视频信号、标准或多路环绕音频、版权保护(HDCP),并确保HDMI信号源设备使用液晶电视等HDMI终端设备支持的音频 /视频格式。

网友B:
HDMI接收器和发射器的IC芯片全部采用深亚微米工艺制造。亚微米CMOS制程十分敏感,通常设有ESD保护限制(最高2kV),必须符合人体放电模式(HBM)标准。满足这项标准仅可在受到妥善保护的生产和装配流程中提供ESD保护。

网友C:
LCD电视和机顶盒(STB)等终端应用极易受到ESD冲击,特别是HDMI等热插拔接口。热插拔接口允许用户在程序运行期间插拔连接线。另外,大多数生产商都在争取获得某些消费电子产品证书(如CE认证),根据IEC61000-4-2标准,认证产品必须具备极高的ESD保护性能。这一领域的ESD放电可能远比HBM标准规定的放电情况严重

网友D:
是啊,所以生产商强烈建议为外部端口增加额外的ESD保护电路。

网友E:
泰科电子电路保护产品中,有一款PESD静电保护元件是专为HDMI 1.3、便携式视频设备、LCD等离子电视、USB 2.0接口、DVI接口和天线开关的输入/输出端口保护而设计。

网友F:
对,它可使高清电视、打印机、手提电脑、手机和其他便携式装置中的敏感电路免受静电放电的破坏。

网友G:
PESD优于传统的保护元件,例如多层压敏电阻器(MLV)。传统的保护元件在高速数据传输应用中会导致信号质量下降或失真。

网友H:
另一方面,瞬态电压抑制(TVS)二极管和小型气体放电管(GDTs)对目前体积日趋减小的紧凑型信息设备而言,显得过大或过于昂贵。

网友I:
是啊,据说PESD保护元件可提供极低电容值,符合传输线路(TLP)测试以及IEC61000-4-2测试标准。

网友J:
回复 网友I:

楼主的东西太精辟勒

网友J:
楼主的东西太精辟勒

网友J:
9# zyf部长

网友K:
之前公司有做过hdmi1.4的。一般用的是tvs二极管做的esd防护。

网友L(2012-06-18):
我们公司做ESD静电保护方案(主要产品是静电抑制器),有需要可以联系

网友M(2012-08-09):
1.低电容值(双向典型电容值低至0.1pF,单向电容值低至0.2pF)
2.最高的ESD防护能力(可承受20kV接触和空气放电冲击)
3.最小尺寸封装(多通道:最小的直通外形尺寸、单通道可做到0201尺寸、厚度仅为0.31mm)。
4.多种通路规格可以选择(1路2路 4路6路多种型号方便设计布线,节省空间,一个微型化的4通道整列比4个0201的ESD所占面积还要小,谁与争锋)
5.更低的限制电压(9V的钳位电压让你的设备更加安全)
6.世界领导保护厂家出品,质量和供货更加稳定
7.价格,综合考虑下性价比也很高
SESD0201X1BN-0010-098: 单通道,双向,0.10pF,额定20kV,0201封装;
SESD0402X1BN-0010-098: 单通道,双向,0.10pF,额定20kV,0402封装;
SESD0201X1UN-0020-090: 单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0201封装;
SESD0402X1UN-0020-090: 单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0402封装;
SESD0402Q2UG-0020-090: 双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0402 3L封装;
SESD0802Q4UG-0020-090: 4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微型阵列封装;
SESD1004Q4UG-0020-090: 4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微型阵列封装;
SESD1103Q6UG-0020-090: 6通道,单向,0.20pF,额定20kV,微型阵列封装。
赶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我们苏州昊芯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www.hxchip.com  allen QQ24890102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