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得把EVB拨出来后,再烧啊?

楼主(2011-11-24):
是不是得把EVB拨出来后,再烧啊?

网友A:
应该是吧

网友B:
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一直都这么做

网友C:
其实插着也没有太大影响,不过拔掉会好些吧,至少电压电流有保证

网友D:
是的,应该拔出来

楼主:
11V对EVB有多大影响?

网友E:
我觉得是不是烧写芯片时需要大电流,如果接EVB,甚至是目标板,可能会分流,造成烧写不良

网友F:
应该没有影响的,拔掉和插上都试过,都可以烧录。

网友G:
是吗?每次都是?

网友D:
当然这只是有可能,不是绝对的

网友H:
最好拔出EVB来烧写

楼主:
嗯,好的,我知道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