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128 怕痒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1-24):
Mega 128怕痒是什么原因啊

也就是说手指靠近芯片,就异常了

为了排除静电的因素,水龙头流动水洗了手,没擦,甩了甩,就靠近了片子,依然异常

现象如下

5块板子,2块的情况是手接近芯片的 1脚的附近(这个位置有AVCC) 就时钟停振一下,然后继续起振

另外3块 情况类似,最严重的是 有一块 只有手放到上面才能起振,

用电池供电情况依旧,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开关电源的噪声。。。

网友A:
EMI做得太烂,90%跟PCB设计有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跟PCB设计没什么关系,板子很简单,就是控制几个IO而已,没有高速的信号,而且PCB的布线人员,号称是个画手机板的工程师,

我还没做换片测试,感觉应该是片子的问题,
我用示波器抓过电源的波形,交流耦合,幅度档位调到了 20mV,手放过去,引发时钟停振的时候,电源上没有任何变化

手上的那个 以前老版本08年的128-16AU 的片子就没事,手放上去都没问题,今年的128A的AU 的片子就有问题

网友B:
用指头挠挠它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C:
这PCB不算很正规,芯片所有的接地线都很细,也许地线断了也不定,然后封装的第一脚都没有标明,还画手机呢...

楼主:
6# l4157 地线确实很细
不过封装一脚是表明了的,被铜皮盖着,看上去不是很清楚,仔细看看还是能看出来的
在板子上很容易看出来

楼主:
6# l4157 地线测过了,没断,
不过20几mA 的电流,这么细也凑合能用了,我看了下是8mil的线
确实是不太规范

手动飞了几根线也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6# l4157 每个接地的pin两根8mil的线并联,也还可以了,16mil的话能走1A了

楼主:
根据网上一个网友的经验教训
“CKOPT的用途就是让晶振满幅度输出,它的好处是让时钟工作更稳定,如果不选中,很容易受到干扰,手摸板子都有可能导致复位。选中之后即使是摸晶振都无所谓。但是选中之后,不利于低功耗设计,敬请注意。”

更改了CKOPT的熔丝位的设置,现在是让晶振满幅度输出了,问题依然存在

楼主:
这是不是证明了,MEGA128存在这个问题是个普遍现象呢?

网友D:
估计是有虚焊,用了很多片子,好多年没遇到这种问题,以前有过这种问题,基本是电路设计上的事,其实数字电路怎么摸都没问题的;P

楼主:
12# fu10 我也是很多年都没遇到过这种问题,偏偏这次遇到了
我想这种电路,就是飞线都不应该出问题的

楼主:
最新进展,改用电池供电,
启动外部晶振和 CKOPT熔丝位

如果把一只手与电池的负极接触,另外一只手在芯片上怎么抚摸都没问题
但是如果不摸着电池的负极,那么就完了,靠近,还没挨着就异常了

网友E:
这个芯片才用了几个脚浪费啊,你未使用引脚怎么处理的?

网友F:
应该是进入到编程模式了,PEN悬空

网友F:
我以前用PIC遇到过类似的现象,再不然就是软件上空脚设置为输入引起误进入中断

楼主:
重新烫了一遍引脚
用酒精擦了一遍,
晶振切换到外部晶振,启用CKOPT
居然神奇般的 好了,怎么摸都没问题了
太恶心了点吧,问题还是找不到

楼主:
5块,擦好了4块,另外一块还是不行。。。。。。
太扯淡了

网友G:
其实是晶振熔丝配置的问题。

网友G:
话说了,板子的地线不是一般的小,打脉冲群这样的地线,100不过2KV。
更加不用说4KV以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话说也不能说是熔丝配置的问题
因为貌似128的 CKOPT 对内部晶振不起作用
况且启用了CKOPT之后,没用酒精插板子时也是有问题的

网友A:
晶振两边的信号振幅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设置的CKOPT熔丝位之后 是满振幅了
也就是5V了

楼主:
依然纠结,用酒精擦好了的板子
过了这两天,就又不能摸了
找不到方向
只要保证两只手,随便触摸到板子上随便任意一个“导电”的位置,
就不会出现“异常”,

网友C:
多年前我也有类似问题,当时是ATTINY24,后来发现是复位电容搞错了,太小。我估计是供电和复位电路的问题。

网友H:
没听说MEGA的片子有这种问题,用了上百块了!MEGA128、MEGA16等等。使用环境想想比老兄的实验室情况要恶劣多了!

楼主:
26# l4157 根据我做的实验,芯片并不是复位了,而是时钟“停了”
因为我是通过串口向外打印累加的数据的
如果是复位了,那么就应该从零开始,
而不应该是像现在一样先是停止打印然后继续打印
复位电路如下

楼主:
27# wangwenbinbb 别的片子,我也用过不止上百片了,也没发现过这种地方
我问出来这个问题,是想象大家请教一下,难道这个片子有啥需要特殊注意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H:
现在也不是不能用,只是觉得很怪而已
要用的话,俺可以给它加个屏蔽罩=。=
  俺只是想知道原因是什么。。。

网友C:
C204有点小,改成0.1uF或更大吧,复位电路不好,AVR有时会进入ISP模式,然后运行的程序就可能停止...

楼主:
问题应该算是初步解决了

将所有未使用的管脚全部 设为输出0(从功耗角度讲应该是设为输入0才好,但是怕引入干扰)

目前试了两块都没有问题,

网友I:
用的内部RC还是外部晶振?外部的话 晶振引脚做了地线环绕了吗?模拟数字地分开了吗

楼主:
33# ** 内部RC和外部晶振都测试过,
外部晶振做了包地

楼主:
今天继续做了测试
没问题,
明天再试试,等后面的50块板子一起出来,再试试
没问题的话,就结贴了

先总结下,曾经做过的改动
1、设置为外部晶振
2、启用CKOPT
3、用酒精擦洗板子
4、用干电池供电
5、进AVCC得 磁珠换成了电感
6、使用漆包线“加粗地线”
7、对未使用的管脚做了输出0处理
其中第 3项有过明显改善,但是会复发
第7项,目前测试来看,完全解决了问题

还需要批量的测试

网友J:
管脚改接地的如果没有接地,该上拉的没有上拉,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现象

楼主:
36# Quentin 问题是,都是GPIO口,预留设计的话
就是不应该对未使用的口做处理

楼主:
问题到目前为止就算解决了吧,结贴

网友K:
我更闹心,一个体厂家的设备,总共用了500多片MEGA8L,做检测设备用,用了差不多半年了都没事(24小时工作),现在这段时间开始,东一片,西一片,基本上是每天一台出现死机的情况,并且只要出现过1次后这台就会经常出现了,好像是内伤(有的重上电后能工作,但只能工作几个小时,有的是完全不能了),回到公司里测死活都是好的,搞得现在郁闷死了。

楼主:
40# xjwbh 去现场分析下 电源里面的高次谐波吧
估计是现场附近的电源变成“工业用电”了(就是电源系统里面开始有大功率的 电机之类的设备了)
在家,在公司,在实验室,都是居民用电,

网友A:
复位电容是太小了点,如果不配合内部复位定时器,可能连电源上升阶段都让不开。你原来那些没用的端口是咋处理的呢?

网友L:
这个情况太扯了  八成是片子的问题

网友M:
可能是晶振配得电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