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教你用单片机控制 LCD 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1-11-24):
单片机工程师在做项目时,有时可能会用到 LCD 液晶显示
器,即使熟悉 LCD 液晶显示器的控制,可对于相对复杂的项
目来说,做 LCD 的控制就需要花费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去做一
些控制。还好,现在市面上有一种 LCD液晶屏控制器,只需
要通过串口发送相应的命令和数据,就可以让液晶显示器显
示文字、图形、图片。这款控制器由广州市微嵌科技公司

设计生产的,这是一个专业设计和生产智能显示控制设备的
公司。闲话少说,现在告诉大家怎么样用单片机通过液晶控
制器控制液晶显示器。
液晶控制器指令的一般格式:
0x81 +  指令代码 +  颜色位 + X轴坐标 + Y轴坐标 +. . . +0x84
(1)0x81:是通信的握手信号,16进制,表示指令开始。
(2)指令代码:两个字节,每一条指令都有自己唯一的指令代码。
(3)颜色位: 两个字节,第一个为前景色。第二个为背景色。
(4)X轴坐标,Y轴坐标,…  等等为每条指令所带的数值参数。
(5)0x84:指令结束码,表示指令结束。
(6)前面五个字节(0x81、指令代码、颜色位)和最后一个0x84是每条指令
所必须的。中间字节(“…..”)表示有些指令可能额外使用的数据,多
少随不同的指令而不同。
特别注意:1.上面的0x81,0x84均为十六进制。
2.数值参数中的每一个字节不能大于0x63(十进制为99),即大于
0x63(99)时需向前一个字节进一。
3.颜色位是除0x81,0x84外的0x00~0xFF的任意值。这是因为0x81,0x84
不能在指令中出现,0x20是透明色,可以用作背景色,即无底色。
GREEN 0x1C   绿色
RED 0xe0     红色
BLUE 0x03    蓝色
YELLOW 0xfc   黄色
BLACK 0x0    黑色 WHITE 0xff   白色
VIOLET 0xe3   紫色
PINK 0xf0    粉红色
CYAN 0x1d      青色
这里只给大家介绍2条指令的使用:
(1)  显示字符指令: 0x44  0x57
示例:让液晶显示器显示白色背景,黑色的字符,起始位置为X;100,
Y:200
指令为:
0x81 + 0x44 + 0x57 + 0x0  +  0xff + 100 + 200 + 字符串数据 + 0x84
开始          指令       字体色   背景色   X轴    Y轴      字符的ASC码     结束
只要把这数据通过串口连续的发给控制器就可以了

(2)显示矩形指令:0x43   0x58
示例:从X:100,Y:50处开始连续显示10条矩形条,矩形条间隔为30,矩形条宽为30,长度不能超过550
指令为:
0x81 + 0x43 + 0x58 + 0xE0 + 0x03 + 100 + 50 + 30 + 100 + 0x84
0x81 + 0x43 + 0x58 + 0xE0 + 0x03 + 160 + 50 + 30 + 20  + 0x84
0x81 + 0x43 + 0x58 + 0xE0 + 0x03 + 220 + 50 + 30 + 550 + 0x84
0x81 + 0x43 + 0x58 + 0xE0 + 0x03 + 280 + 50 + 30 + 300 + 0x84
0x81 + 0x43 + 0x58 + 0xE0 + 0x03 + 340 + 50 + 30 + 100 + 0x84
0x81 + 0x43 + 0x58 + 0xE0 + 0x03 + 400 + 50 + 30 + 400 + 0x84
0x81 + 0x43 + 0x58 + 0xE0 + 0x03 + 460 + 50 + 30 + 300 + 0x84
0x81 + 0x43 + 0x58 + 0xE0 + 0x03 + 520 + 50 + 30 + 78  + 0x84
0x81 + 0x43 + 0x58 + 0xE0 + 0x03 + 580 + 50 + 30 + 500 + 0x84
0x81 + 0x43 + 0x58 + 0xE0 + 0x03 + 640 + 50 + 30 + 450 + 0x84
开始        指令       矩形色   背景色  X轴    Y轴   宽    长     结束

控制器的详细说明请下载说明书:http://dl.dbank.com/c06dxxiaq6
不管你有没有液晶显示器的基础,只要有了这块液晶控制器,完全可
以省去在液晶显示器方面的时间和精力,缩短你的开发周期。控制芯
片采用高档的ARM芯片, 64M的内存,性能不必多少多说。性价比绝对高于其他厂家。
该控制器在淘宝网有唯一指定代理,淘宝店地址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3255580887

网友A:
类似的产品,我们公司早有成熟的方案--ZLG串口屏,见http://www.zlgmcu.com/zlg/Serial/。简介如下:

概述 广州周立功单片机发展有限公司针对TFT应用需求而开发的智能显示终端系列产品,集成TFT控制器,具有软硬件设计简单、高性能及高可靠性等特点,为8位、16位及32位MCU的GUI设计提供了良好的解决方案。用户系统只需要通过串口与显示终端进行通信,给终端发送相关的操作指令,即可实现与windows相媲美的人机界面。

特点支持矩形、圆、椭圆区域填充
支持快速频谱、折线绘制
支持光标、鼠标显示
支持GUI常用控件操作,如软键盘、汉字拼音输入法等
支持日历功能
支持指令批处理
支持图标、图片、字库预存储功能
支持图片自动播放功能
支持四线电阻触摸屏
支持音频播放(ZTM2000、ZTM3000)

应用领域医疗美容行业(麻醉机、呼吸机、微波手术刀、激光美容设备)
电子终端、消费电子行业(排队叫号机、广告*、自动售票机)
电力行业(继电保护、电力监控、电源设备)
工程机械行业(起重机/挖掘机监控界面、力矩显示仪、一体化数字仪表板)
电梯行业(轿厢显示器、电梯外呼板、电梯广告系统)
纺织机械行业(缝纫机、单纱强力仪、电子花样机)
交通运输行业(故障诊断仪、机车电控系统监控显示、数字仪表盘、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