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距离测量的工具

楼主(2011-11-24):
机械装置在电机驱动的情况下水平一个方向来回运动。电机带编码器。但是还是希望能对所走的路程进行测量。行程3M左右,精度希望达到0.1mm,有什么比较好的工具?谢谢!可以是接触式的。是说在电机带编码器走位置闭环后用仪器测一下机械装置实际走的距离。

网友A:
既然有编码器,自然就可以计算移动距离了,如果怕增量型编码器在掉电后失去位置信息可以使用绝对位置型编码器,或者使用掉电检测+位置数据保存的方法。

至于检测精度问题,只要你有钱,完全可以买足够精度高的编码器并辅助合理的电机传动结构。

网友B:
3m量程,只能选拉线式传感器,就是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