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工程里面的.h文件有一句汇编看不懂

楼主(2011-11-24):
我用的是TMS320c6747,我的例程里面的.h文件有这么一句话“#define SW_BREAKPOINT       asm( " SWBP 0" );”这是什么意思啊?SWBP我查不到这句汇编的意思。各位帮忙了,

楼主:
这句话上面的注释是“ Software Breakpoint code
Uses inline assembly command ”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来指点一下呢

网友A:
这个是个宏定义啊,用NOP1代表asm{NOP 1},asm代表后面的是汇编指令,{NOP 1}代表执行空指令。
具体汇编指令什么意思,可以查看数据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手册了没有

楼主:
我也知道是个宏定义,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