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ln2803a

楼主(2011-11-24):
我想使用uln2803a驱动电路,但是怎么用这个芯片,我实验了几次都没大电流输出。
大虾能不能给说下怎么用,画个简单的图也好。我菜鸟啊。

网友A:
把你实验的图贴出来。

楼主:
突然自己发现他是集电极,方向搞错了,谢谢了

楼主:
突然自己发现他是集电极输出,方向搞错了

网友B:
niiT搞错了,是灌电流。而且要特别小心别出现短路,最好在做实验的时候先串接一个27欧左右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