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616 PWM模块

楼主(2011-11-24):
利用PIC16F616的pwm模块 可以产生2路周期相同,2路的占空比根据须要同时可调。请高手帮忙 。不能用定时器产生PWM信号

网友A:
建议不要使用616,特别是新手,这个芯片要配仿真头才能仿真的哦!!!

网友A:
PWM不难,自己慢慢调啊!

网友B:
直接用PIC16F684,省事

网友C:
16F1827可以得到4路独立的PWM

楼主:
大哥  成本阿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码可以移植  这个不怕 我求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成本阿 616才3块多

网友D:
如果只有一路硬件CCP,又不容许用别的资源,那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B:
成本阿 616才3块多
引用 网友F:

684也这个价呀,资源很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当初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可不可利用内部的全桥 或者 板桥输出  实现我的功能呢?

网友G:
对于增强的PWM,周期和占空比都是共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PIC16F684 好像做不到吧

网友G:
PIC16F1825, 但肯定比616贵!

网友B:
回复 网友B:
成本阿 616才3块多
引用 网友F:

684也便宜啊,也是3块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