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纹波

楼主(2011-11-24):
系统用的是一个5路PMIC,输入3.3V,输出1.8V/1.4V两个电压各两路。
发现输入的3.3V有小于100K的纹波,具体的频率会根据负载的变化有变最轻负载是100K,正常负载为20K左右
最后发现是1.8V输出的问题,把1.8V输出的0欧姆接上,就有100K的纹波。去掉就很正常了,产生纹波原因的1.8V是BUCK的DC/DC。当然去掉以后CPU只有SRAM和CORE还有Inter Logic在供电,肯定是没有跑起来的。
目前已经把所有的1.8V卸下了,除了CPU的1.8V供电外,也就排除了其他器件造成纹波的问题。现在不知道从何下手
个人思路:1,CPU decoupling capacitor的问题,目前全部是用的0.1uF的0402,担心某个BLOCK的低频干扰耦合到1.8V再通过DC/DC converter耦合到3.3V输入。但是从前也是用的是0.1UF的0402,平台基本上没有变。想把所有CPU的decoupling换成1uF的0402
              2,PMIC的1.8Vdecoupling没有做好,10uF的输入,现在换成22uF,没有作用,将2.2uH换成4.7uH还是没有作用
              没辙了,希望大家能给点指点,现在已经没有方向感了。确实有点折磨人

楼主:
对了,最近做的快板子老是会叫,很尖的声音,不知道是多少K,我*,以前没遇见过,数模混合板,不影响电路工作,但是老觉得有点不爽,不知道大家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网友A:
哪个公司的电源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A:
美信的8660

网友A:
细节不是太了解呀,不过8660应该是很成熟的,linux内核代码中,都有其驱动。
这种芯片,要软件配置的,除了硬件之外,会不会有驱动方面的问题呀?

网友B:
以前做DV时有碰到DC-DC开关部分有尖的声音的情况,是通过更换DC-DC部分电感量或优化PCB layout设计来改善的

网友C:
板子老是会叫,很尖的声音,不知道是多少K

这个声音DCDC反馈环不稳定起振产生的.
人耳听到的尖叫声,应该8k以上了.8~20k.如果大家都能听到此尖叫,说明在12k以下了.

网友C:
通过调整反馈环元件参数,这个尖叫可以消除.另外变压器有没有点胶了,有时磁芯振动也会产生此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点吗,换多大电感,layout方面怎样优化会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了很久的一个平台,只是不断的缩小PCB面积作出的不大的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量到10K的频率,对于这种低频噪声应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
可能我说的比较复杂,具体情况可以概括为
3.3V转1.8V的DC-DC BUCK CONVERTER中,在1.8V接上负载以后,应该是电源的去耦没有做好,导致3.3V产生一个10K级的ripple而影响射频电路工作。毫无头绪

网友C:
LZ最好上图,把元件图和电路图都贴上,这样方便大家分析.

网友D:
MAX8860,美信给出评估板原理图和PCB图了,可以参考一下参数及PCB布局。

网友E:
估计是电感设计不当。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图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次是改版,电源和CPU供电都没有修改,只是layout改了下,些许有点挤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讲讲你知道的电感设计不当的例子吗,让我也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