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电路,最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1-11-24):
如图:正半周+负半周的消耗不就是发光管在一周期内的功率消耗吗?
乘以0.5是什么意思?
负半周内发光管反向击穿导通消耗了57mW,这57mW是发光消耗了还是发热消耗掉了?
负半周内发光管发光吗?

网友A:
LED反向击穿特性没有验证,多加一个1N4148死不了,害人的设计。

网友B:
LZ的电路要加个反向耐压高的二极管,LED的反向耐压一般也就10V左右。

网友C:
图中使用的计算公式是取巧的,比如计算正向电流时使用的公式是假设负半周电流也是如同正半周,
而实际上不是这样的,仅50%的时间是那个计算得来的电流值,所以要乘以0.5.
简单的一个验算是:假如不乘以0.5,2.2+1.9=4.1mA,而我们已经明确知道,即使把LED短路电流也只有220/100=2.2mA,你看4.1>2.2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是4.1*0.5=2.05ma.

负半周的恁量因为LED不发光,那当然是被以热的形式浪费掉了。

网友:
回复  求积分下载蛋疼啊 积分不够

网友D:
我觉得*0.5表示每半周的功率...因为交流电可以分成正半周和负半周来看,所以要保证正常使用,讨论的时候就分了这两种情况来讨论~于是就成了每半周的功率....负半周方向相反了,LED只能发热吧...不能发光...
新手乱入...还请各位指点..

网友E(2012-02-01):
什么东东

网友F:
这电路,看到~220V,电的我蛋疼

网友G:
×0.5,就是除2。
平均值的计算当然要除2啦。

57mW是发热消耗。负半周LED不发光。

网友H:
如图:正半周+负半周的消耗不就是发光管在一周期内的功率消耗吗?
乘以0.5是什么意思?
负半周内发光管反向击穿导通消耗了57mW,这57mW是发光消耗了还是发热消耗掉了?
负半周内发光管发光吗? ...

引用 楼主:

这个设计很有问题。
1 LED不能承受220V电源负半周时的反向电压(峰值约为311V),通电后会直接被击穿损坏。需反向并接一只二极管保护(见2楼所说)
2 文中明明讲了负半周时LED被击穿,居然还说“不足以使LED(过度)发热,可以正常工作”,真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网友G:
问题是,很多电源插座,大量采用这个电路。

网友I:
坐等高手指点

网友G:
楼主的问题已经回答,还等待什么?
尽管电路不合理,但现实中大量被使用,因为简单、廉价。
合理的电路是在LED上反向并联一个小二极管比如1N4148,但那样会增加成本,现实中真没发现谁那么傻的。

网友J:
改天回去把家里的接线板改一改, 应该就和公牛的有的一瓶了:lol

网友:
负半周内发光管击不穿的,否则也用不住了.
我自己家里的开关就这么接的,电阻用的是250K的,都用10来年了,也没坏.

网友G:
楼上,负半周LED怎么能不反向击穿?

不过,击穿并不等价于损坏。

网友K:
既然击穿了,还能恢复,能继续用吗?难道还是好的?

网友L:
既然击穿了,还能恢复,能继续用吗?难道还是好的?
引用 网友K:

事实胜于雄辩啊~
反向击穿,可继续使用,10年不坏

网友M:
学习了,还需验证。

网友N:
此电路值得怀疑!按常理是反向时应该会损坏发光管的,但实际生活中我也看到这样的电路确实能长时间工作。
带开关及指示灯的插排很多都用的这个电路。

网友:
长期反向击穿会造成不可逆的损坏.
LED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反向击穿.或许和半导体的反向击穿不是一回事.

网友G:
这种电路并非违反常理,而是很多人对常理不了解。

网友K:
不用交流电,用直流电的50V直接反向加在上面,不知道能扛多久。

网友O:
乘以0.5的意思就是。比如有一辆车,以3秒走了30米,之后又以4秒走了20米,请问这车平均速度是多少阿?V1=10m/s V2=5m/s V=(V1+V2)/2
是在负周期是发热损耗的,且不发光

网友P:
说对的说错的都有啊  还是有空自己去试试好了

网友Q:
击穿不等于坏,我知道。具体的不知道,回去试一下。

网友G:
这个电路不用各位去试,多少年来,国内的插座的厂家都是这么干的。
要想验证,拆一个插座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R:
楼上,负半周LED怎么能不反向击穿?

不过,击穿并不等价于损坏。
引用 网友G:

击穿并不等价于损坏

例如:晶体管图示仪器测量耐压

网友S:
呵呵,怎么这么多人在争论这噶啊?

很明显,反向时LED必然击穿,但由于限流电阻很大,限制了反向击穿时的电流和LED功耗,所以LED并不会损坏,正向时LED还是会正常发光的。

这个接法在实际中被用的很多,LED常年使用并不会坏,但一般都亮度很低,而且LED的光衰很严重。
这是因为LED虽然反向时不会立即坏,但仍旧会无端端增加很多发热,造成LED 结温上升,使光衰加剧。

同时,反向时的电能也是浪费掉的,别看2mA的电流,折算到220V下也有0.44W,一年要浪费3.85度电。

很明显,无良商家为了少花那个二极管的几分钱,而使用户每年多花几块钱。

网友T:
30楼的兄弟说的才是硬道理!分析也合理!

网友U:
把电流限制住的话

击穿才多大个事啊

网友V:
同意30楼

网友W:
击穿了,还能继续用吗?不太可能的吧。。求解释

网友X:
回复 网友S:

终于知道了。哈哈。那前辈你家的排**改良过没有啊? 回去我也搞搞 哈哈

网友G:
电阻降压法点亮LED,耗电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如果在LED上反向并联一个二极管(比如1N4148),解决了LED反向击穿的问题,但耗电没有任何改善。
如果正向2mA每年耗电3.85度电,那么正向串联一个二极管(比如1N4004)阻止反向电流,但正向电流仍然存在,这样耗就是电减半而已,每年仍然耗电1.925度。而把电阻加倍,仍然采用楼主的电路,耗电也一样降低到每年1.925度。
因此,商家加与不不加二极管,最多是每年1.925度电的差别,比起其他黑心商家要好很多。
西方很多电器,设计的时候就是永远插电,这样待机功耗算下来也是很大的。
解决指示二极管耗电问题有个电容降压法,但存在电路复杂(要有防冲击、电容泻放)、对电容可靠程度要求高的弊病,几乎没人去做。

网友Y:
如果要省电,谁家没有个路由、adsl猫啥的,光这两个设备上的LED都比全家的插座上的多多了
而且一般情况是路由、猫这些设备是24小时*365天的开着,如果不是因为出故障了,谁去天天关注指示灯状态

不如以后推出的具有多个LED指示的设备,都加入可配置项,人工控制这些状态灯要不要亮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