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0技术交流] 刚PLC_AVR说我光上裸照,我现在没什么料,先写两个!

楼主(2011-11-24):
AVR, PLC, ST, TI, ic

本想东西多了,再整理一下,再发出来。

刚PLC_AVR说我光上裸照 没写的实质的东西,关键是最近时间不多,比较忙,我就先写两点:
1、我先上传的SYSTIC代码中有条小虫子,我的SYSSTICK初始化代码也是从另人那COPY来的,这个BUG使用12M晶振不易发现,所以各位网友可以查看一下自己的代码,看一下是不是有同样的错误。
     UNLOCKREG();
    DrvSYS_SelectSysTickSource(0);  //
SYSTICK选用外部晶振

    LOCKREG();

  先前的代码没有解锁,导致最终选用了22.1184的内部RC 2分频(实际为11.0592M)。与12M相近,所以使用12M晶振不易发现这个问题。
我用的晶振是20M的,一跑起来时间慢了将近一倍,才找到这个BUG的。

2、一个问题,还没有找到原因,不过将其贴出,给大家看看,也帮忙分析一下。
以下代码是SYSTICK中断中写的代码。
static uint32_t count = 0;
count++;
SysTic_ClearIF();
// 向SYST_CSR.COUNTFLAG中写1 以清除标志
if(count>100)
{
count =0;
printf("1S了!\n");
}
注:
  1. __inline void SysTic_ClearIF(void)
  2. {
  3. SysTick->CTRL |= (1 << 16);//向SYST_CSR.COUNTFLAG中写1 以清除标志
  4. }
//初始化
void SysTick_Configuration(void)
{
UNLOCKREG(); // 对写保护位操作时 需要一次向0x50000 0100写入 0x59,0x16,0x88,
DrvSYS_SelectSysTickSource(0); // 为SYSTICK选用外部12M晶振
LOCKREG();
SysTick->CTRL = 0X03; //[SYST_CSR]向下计数到0将引起SysTick 异常而挂起(进入中断) 计数器运行
SysTick->VAL = 0x00; //[SYST_CVR]该向SYST_CVR寄存器写入0样确保定时器以SYST_RVR中的值计数,而非任意值
SysTick->LOAD = 200000; //[SYST_RVR]200000/20000000 = 0.01s =10ms
Flag_OneSecondForADC = 0 ; //初始
}
看起来没问题,确实也可以运行(在大叔的助学板可以运行,一块100系列板也可以运行)
但是在我新做的100板子上有一块不能运行!代码是正常,也可调试,COUNT有自++,但是就是没有执行PRINTF(。。)。
这后将SysTic_ClearIF();写在了count++;前面就可以了!

网友A:
顶一下,开太多主题哈。

网友B:
:lol 我来抢分的!

网友C:
是该抽点时间学习一下了。

网友D:
贴代码用code < >

网友E:
另,定时时间不是太准,比计算出来的稍慢,不知是晶振原因还是什么,家里没有仪器,无从得知。

引用 网友E:

做裸奔框架时就表示过对系统速度的怀疑,当时一直觉得“慢了点”,但实在太忙,只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为了把时间调得尽量准,我掐着秒表对着1S的流水灯调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慢接近了。。
但肯定这样是不可能准确的,因为裸奔框架的需要,只能是尽量弄得准一点了。
谢Ryanhsiung兄解疑,好样的!

网友E:
有帖有真相: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387-1-1.html

做裸奔框架时就表示过对系统速度的怀疑,当时一直觉得“慢了点”,但实在太忙,只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为了把时间调得尽量准,我掐着秒表对着1S的流水灯调了好大一会儿才慢慢接近了。。
但肯定这样是不可能准确的,因为裸奔框架的需要,只能是尽量弄得准一点了。
谢Ryanhsiung兄解疑,好样的!

楼主:
是该抽点时间学习一下了。
引用 网友C:

恩,本以来入了门,其实门槛都没摸到!

https://bbs.21ic.com/icview-287910-1-1.html
这是叶工的回复:呵呵,LZ应该认真去看C18的编译器手册,你的这些问题在编译器手册都会有答案,几句话很难讲清楚的。

楼主:
NU LINK在某些时候会不稳定,需要断开连接恢复!
  这个问题浪费我好多时间!!写出来,让新手注意一下

网友E:
还没有遇到过楼上的问题
还比较稳定
我用的是官方ICP

楼主:
13# Metalor 不是指ICP,是在线DEBUG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