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反向输入端可以对地加电容吗?

楼主(2011-11-24):
信号源(看成电压源串联电容  或者 电流源并联电容 )接到运放输入
这样就相当于运放输入端对地加电容了。

有的人说 绝对不会导致运放自激振荡,因为信号源的等效电容在运放的闭环之外。

我感觉会导致振荡。

网友A:
先给图,描述不清楚
暂且认为信号源端的电容不在反馈回路上吧

楼主:
Q和Ca代表信号源。
Cc  Ci 此帖先不考虑。
我想知道Ca会影响运放电路的稳定性吗?
今天 我没加信号源,先测试,对地加了Ca, 好像振荡,反正是不正常了。

网友B:
反相输入端对地加电容是会对输出造成影响的,这个并没在反馈环路之外。

楼主:
会对输出造成什么影响啊,今天我在输入端加了对地电容, 运放输出直接饱和了。
最一开始接了个对地电容,示波器一看,振荡了。但后来就没振荡现象,只有饱和现象了(数字万用表测得输出最大值)

网友C:
to LZ:

运放的负输入端以及输出对地如果存在电容的话(哪怕是分布电容),都会可能引起自激振荡。原因在于其使反馈系数(复数)附加了一个负相移,如此,环路增益AF的相位稳定容限变得更小乃至为零。若此时环路增益模大于等于1的话,那就会自激振荡。

楼主:
那很多传感器信号源内部等效电容很大,数十至数千pF ,如3楼电路图等效 ,这样岂不是肯定振荡了
电容很大,与反馈电阻一起,导致相移肯定很大。

那些用来对这样传感器信号源放大的电路是怎么做到不振荡的呢

网友C:
to 7L:

所以才要考虑在反馈电阻上并联一个相位补偿电容啊。另外,如果运放的相位容限够宽裕且相关电容较小的话,也未必一定会发生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