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兼容设计

楼主(2011-11-24):
电磁干扰通常有哪几种情形

网友A:
两种情形,即传导干扰和辐射干扰。

网友B:
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C:
我知道传导干扰是指通过导电介质把一个电网络上的信号耦合(干扰)到另一个电网络。

网友D:
辐射干扰是指干扰源通过空间把其信号耦合(干扰)到另一个电网络。

网友E:
是啊,对EMC问题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对干扰源、耦合途径、敏感设备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

网友F:
所以电磁兼容设计就是针对电子产品中产生的电磁干扰进行优化设计,使之成为符合电磁兼容性标准的产品。

网友G:
其实在电子线路中只要有电场或磁场存在,就会产生电磁干扰。在高速PCB及系统设计中,高频信号线、集成电路的引脚、各类接插件等都可能成为具有天线特性的辐射干扰源,能发射电磁波并影响其它系统或本系统内其他子系统的正常工作。

网友H:
为节省能源和提高工作效率,目前大多数电子产品都选用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I:
同时越来越多的产品也都含有数字电路,以便提供更多的应用功能。

楼主:
多谢大家的建议

网友J:
传导和辐射是信号干扰的2个途径。解决的思路是。消除,衰减,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