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VGA接口信号转换LVDS或TTL

楼主(2011-11-24):
我要设计9.7英寸与7寸两款液晶显示器,即将PC VGA接口的RGB=>ADC IC => LVDS IC,在TFT上显示出PC显卡输出的信号,苦于没找到合适的IC芯片,请各位帮忙指点,谢谢!

楼主:
9.7英寸液晶屏是LVDS信号接口,7寸屏是TTL信号接口

网友A(2012-01-13):
VGA-->AD9883-->7“屏
VGA-->AD9883-->DS90C385A-->9.7'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