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的FIFO中的first word fall through的意思是什么?

楼主(2011-11-24):
看了半天不明白。。求教

网友A:
First Word Fall Through 模式,就是第一个写入数据将被从ram中提前读出到读数据线,第一个数据有效与
empty无效同时,即当empty无效时,不必读取,数据线上的数据已经有效,读信号有效后,读数据线将显示下
一数据地址。

网友A:
可以仿真下,什么都明白了。

楼主:
猴哥在?哈哈,谢谢,什么都理解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