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蜂鸣器驱动问题

楼主(2011-11-24):
我用单片机控制开关管驱动5V有源蜂鸣器,电源由5V稳压提供,上电一段时间,电压5V正常,5v输出端电流100多mA,经过一段时间后,电压降到3V左右,5V输出端的电流也下降,是驱动电路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呢

网友A:
5v由什么提供?

楼主:
DC-DC稳压芯片提供5V

网友B:
单片机输出口没上拉。

网友C:
这不是上拉的问题,是需要单片机输出高电平。
用万用表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B:
这不是上拉的问题,是需要单片机输出高电平。
用万用表就可以解决的问题。
引用 网友C:

你给个解决方案看。。

另:建议LZ贴原图,光凭随手画的图,很难解决问题。

网友D:
一看就是静态工作点不对!

网友E:
你就接了一个蜂鸣器和一个MCU,怎么会有100多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