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全局变量,临界区~~

楼主(2011-11-24):
一个全局变量在主循环和中断里都可能会被赋值,那么它算是临界区里的资源么- -?
即使不算临界区,但是在主循环里如果要改变其值,应该是要先关中断的吧?

楼主:
不好意思,前两天发过类似的贴了=。。=

网友A:
自然是关中断了,这就像是加了把锁。临界区冲突的解决方法通常是加锁(可用信号灯),在此由于关中断是现成且最方便的锁,自然就首先考虑用它了。

网友B:
算的,加上关开中断,避免突然中断打断主循环的赋值

网友C:
不具有原子操作特性的共享资源应该用锁来保护,但是对于简单的资源(比如单字节或者32机器下的多字节)其天然就具有原子特性,因此也就不用保护了。

网友D:
http://bbs.21ic.com/viewthread.p ... p;page=1#pid2005107

在这个帖子中已经回答过了哦,怎么又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