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并联问题求教

楼主(2011-11-24):
手头有两个型号相同的变压器~初级并联加入220V交流。。。两个变压器次级管腿5和6并联输出~刚开始只用了其中一个变压器的次级输出,结果带不动负载~突然想到是不是能够并联这两个输出提高下带负载能力。。。咨询了下老师傅~说可以试试但结果却把变压器给烧了。。。求教是不是这样不能接啊

网友A:
如果两个变压器是一致的话,估计同名端接反了。

楼主:
现在也说不清楚了~不过理论上这么接不应该烧变压器的是吧~

网友B:
两个的相位延迟、输出电压完全一样?并联很危险,换大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应该会有点小差异吧~粗略测过这两个差不多的~现在只能再去饶几个大点的了 感谢版主 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