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那个DCDC,又有新问题

楼主(2011-11-24):
昨天请教了一下各位关于下图两个分压电阻改成三个二极管的问题

今天发现改过之后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用示波器看,用电阻的时候1534的4脚即电源输入端有1.3Mhz左右的干扰波形。但是电阻前面的12V却比较干净。然后我将R35,R36两个电阻改为了三个三极管,就发现12V电源出现了和4脚一样的干扰波形。
请问是我DCDC的布线问题吗?我当初只是想用来分压的电阻R35,R36却意外的成了滤波电阻?请教下各位这个是什么原因啊。为什么两个电阻能让12V没有干扰波形。

网友A:
这是Buck电路,其输入电流是不连续的。不连续的输入电流自然会在R35R36上产生不连续的压降,使得芯片4脚对地电压忽高忽低,此即你看到的“干扰波形”。
芯片4脚对地接一支与C12差不多的电容,这种“干扰波形”将大为降低,甚至看不到。将C12拆下来移到芯片4脚位置也可以。

网友B:
re:lz
你是用交流耦合测量的吗?
把你测到的波形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