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keil uVision3的问题

楼主(2011-11-24):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装的keil里面的debug竟然没有Proteus  vsm  simulator一项,请问是什么原因啊?
求解决!
ps:proteus 是7.1的版本,也安装了那个驱动程序。

网友A:
缺少VDM51.dll文件,并且要在TOOLS.INT里配置路径

楼主:
能详细点吗?这个文件到哪去获取呢?

楼主:
还有就是怎么安装到那个路径?

楼主:
TOOLS.INT是个什么文件?

网友B:
uV3就足够了吧,就实现与Proteus 联调就行了。

楼主:
哦,知道了,多谢大家

楼主:
那就先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