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效应管应用方面,小弟有些疑问

楼主(2011-11-24):
小弟最近要做个东西,其中有下图的一个环节,K1、K2使用场效应管,并且还要检测主电路的电压

电路的左侧是电压的输入,右侧为输出,负载是电机。
设计要求:每隔10Sk2闭合几ms,如此重复几个周期
       电压低于设定值或者电流高于10A时,K1断开,负载断路
我对场效应管的应用不是太熟,最近一直在看书,根据公式:
Id=Ido(Ugs/Ugs_th-1)²
只要Ugs>Ugs_th,且保证场效应管进入饱和区,一个Ugs对应一个电流。??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K2的Ugs要尽量的小了,以减小对测量电流的影响。
K1的Ugs确定了,那么流过其漏极和源级的电流也就确定了,就不变了?

网友A:
“每隔10S,k2闭合几ms,如此重复几个周期”
那岂不是将电源短路?

网友B:
我觉得曲线Vgs对应的电流I表示的意思应该是在此Vgs的大小时,源级和漏极所能流过的最大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