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能实现模拟数字地隔离么

楼主(2011-11-24):
如下图所示能实现模拟地数字地隔离么
怎么验证 怎么给输入信号

网友A:
re LZ:

如果左右两端分别为“数字”和“模拟”的话,那确实是隔离了。

但这个光耦的输入不对,分压下将不能把其关死。

楼主:
什么意思 能不能讲细点 我有点模糊瓦 谢谢勒
2# HWM

网友A:
to 3L:

按你的意思,应该是左右各为数字地和模拟地吧。若没理解错的话,此图就已经将其(电)隔离了。

另外,若输入为低时(就算0V)原本应该是让输入那个“发光管”关闭,现在是否能够完全关闭呢?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 想通过这个光耦把模拟和数字地隔离开来
回复 网友A:
若输入为0V,想要能够完全关闭,怎么设计电路

网友B:
这还不好设计吗?直接把电阻R1去掉,不要上拉了,直接用输入信号来控制光耦开关。

网友C:
这个具体还不是很懂  详细说下

网友D:
IO(信号输入)开漏输出,去掉R2,二极管的负级直接接“信号输入”脚,用灌电流。

网友E(2012-01-31):
这个“拉电流输出对于反向器只能输出零点几毫安的电流,用这种方法想驱动二极管发光是不合理的(因发光二极管正常工作电流为5~10mA" 又怎么理解

网友F:
单片机引脚的输出电流一般30mA左右  可以驱动发光二极管

网友G:
这个“拉电流输出对于反向器只能输出零点几毫安的电流,用这种方法想驱动二极管发光是不合理的(因发光二极管正常工作电流为5~10mA" 又怎么理解
引用 网友E:

意思就是从反向器里出来的拉电流达不到5-10mA.

网友H(2013-09-01):
把R2去掉,要不然发光二极管可能没办法完全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