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的第二个板子,求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2011-11-24):
                                                                                                    重新走了线,不知离好板还差多少?

网友A:
怎么那么的散啊

楼主:
还不太熟悉  所以元件放开些

网友B:
元件尽量靠近点 GND啥的该加粗的地方加粗  时钟电路尽量靠近芯片 。。。。

网友C:
自动布线可能还比你这个美观一些。

网友D:
这种密度单面板就可以搞定了,那怕是飞根把线也值.

网友E:
太散,还有个问题,这过孔呢

网友F:
太浪费了

网友G:
布线太散   走线 太尖锐    原件太稀  浪费 VCC  GND  可以比信号线粗一倍

网友H:
这是什么阵形

网友H:
再接再厉

网友I:
散  器件位置和布线都比较散 :)

网友J:
谁都是从新手过来的,能画成这个样子算是入门了,建议多加练习,多看看别人的板子是怎么画的。

楼主:
不论是批评还是鼓励,都让我从中受益。多谢大家和大家的意见

网友K:
这个真的一个过孔也没有啊。。。紧凑点,没事的,不要怕碰到

网友L:
1. 电源和地线应该加粗,为什么不用覆铜铺地呢?

2. 过孔,上面有人说过了,

3. 四个角上是安装孔吧,安装孔要喝周边的器件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不然螺丝一拧就死定了,

4. 多用贴片器件吧,板子面积能小很多,焊接也比插件便宜

网友M:
路过围观,上面大家都说了: 元件布局太Xi,还有没有覆铜.

网友N:
四个定位孔用M3的螺丝小了些,直观的看

网友O:
推倒重来,按原理图模块化,尽量做到预拉线最短;
同时按单面处理,新手进这样了,慢慢来。

网友P:
有钱人才画得起这种板子!

网友Q:
从没画过板的路过

网友O:
LS错了,是穷人才会这样做;
有钱人是分毫必争的。

网友R:
回复 网友O:
高见~

网友S:
就是做板的时候注意电气特性!!

网友T:
看你做什么项目,量如果大的话(大于1k/M),建议你能换全换贴片;

楼主:
只用50块。

网友U:
就看出一个问题大家还都说了 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