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线滤波问题

楼主(2011-11-24):
422总线,460k的速度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对线上大于1M的噪声(假如有)进行滤波

芯片,模块什么的都行

网友A:
re LZ:

主要还是需做好相关屏蔽和匹配。

楼主:
不需要额外的滤波环节?

如果客户需要加,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不需要额外的滤波环节?

如果客户需要加,有什么好办法
引用 楼主:

通常不需要,特别的可以考虑对地并个小电容(如十几至几十皮法左右)。

网友B:
460k与1M很接近,很难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