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加速度传感器选型问题

楼主(2011-11-24):
目前我手上有一个项目,需要使用加速度传感器来检测物体的状态,但是有需要满足低功耗的要求。 同时控制器这边也是经常处于休眠的状态的。所以,我目前想寻找一款传感器可以拥有低功耗(睡眠)模式,在检测到一个加速度的变化时,能够提供一个信号,来唤醒MCU。
传感器的接口数字模拟均可。

请问有类似功能的传感器么?
烦请各位提供个型号或者思路,拜谢了。

网友A:
200UA以下的G_SENSOR有很多
见过最小的好象是30UA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您说的这个G_SENSOR有没有支持“睡眠模式”的?
我的关注点在于传感器本身是否支持 自我唤醒,就是说检测到一个震动,自我唤醒传感器,然后提供一个唤醒信号给MCU,来唤醒MCU.

楼主:
我顶下... 继续求帮助

网友B:
我做过,可以外包吗?

网友C(2012-03-13):
ADXL  345应该可以

网友D:
SMB365可以,我们公司就在做。

网友E(2013-01-10):
ADXL345可以,功耗在50UA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