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 Printf

楼主(2011-11-24):
各位大虾,我打开TIME1 使用用PWM 的时候,printf 就不能用了!

请教一下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可能跟你的环境配置有关。

楼主:
我用的是MDK

网友B:
printf 跟 TIM1 pwm 毫无关系.
是不是 PWM 的频繁中断, 影响的串口通信服务程序的及时响应?

网友C(2012-04-10):
楼上说的可能有道理

楼主(2012-10-02):
是TMIER 中断的问题,谢谢!

网友:
中断太频繁,导致干不了其他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