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cf4051 选通一路后其余的io口也有电压是怎么回事呀?

楼主(2011-11-24):
原理图见附件(不知道怎么上图,麻烦各位啦)
我现在测试芯片,678三个脚接地,9 10 11三个脚也接地,vdd +5vDC,然后13脚也是+5vDC,这样我可以在3脚测到5v的电压,有零点几v的误差也无所谓,按理说其他IO口最多也就0.1这样的电压,可是我每个IO口都能测到2.5~2.8V的电压。不知是什么回事呀?求教各位大虾~~

楼主:
测试的时候那vdd那个电容是没接的

网友A:
re LZ:

这应该是虚电压,如果对地接个电阻就没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每个IO口都是要接个电阻到地吗?

网友A:
to 4L:

那倒不是,4051通常是用于从多路模拟信号选择一路(与你的方向正好相反),所以有信号输入的端口无需接此电阻,但若是无输入(空)的,则有必要通过电阻或直接接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是每一路循环选通的,那不就是要每一路都接个电阻到地了嘛

网友A:
to 6L:

先确定你的输入输出方向。按你图中所示,其是一至多的广播式传输的话,根本就无需多路开关。但如果确实需要如此做的话(某一时刻只对一路输出,其他无定义),那就都需要对地接个电阻以确定其缺省电位。

网友B:
X1到X7是悬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我这里3脚接5v是想到这是个双向开关,其实我是有8个模拟信号的输入,然后选通其中一路通过3脚输出到AD采样,所以这样应该是那8个IO口每个都接个电阻了哦。我模拟信号输入大概1V,并了个10K的电阻到地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X1到X7是要接模拟信号输入的

网友A:
to 9L:

你没注意我5L的回答。如果是八选一且八路都存在有效输入的话,无需对地接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那8路都是接在运放的输出口上,那就是说这2V的电压对运放的输出没有影响哦?

网友A:
to 12L:

那是虚电压,不会对运放的输出产生影响,接上运放后此处电压就由运放输出确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