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性的分析一下该电路的一个周期的工作过程

楼主(2011-11-24):
(无正文)

楼主:
工作频率主要由哪几个器件决定的?
如何提高此电路的输出功率?

网友A:
劳耶尔振荡器(磁耦合多谐振荡器)。
影响振荡频率的因素很多。一是变压器电感量和铁心饱和磁通密度,二是负载电流,三是基极上耦合电容和电阻数值,四是两支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五是电源电压,六是两支三极管集电极之间的电容数值……
此电路转换效率比较低,不宜做大功率输出。要增加输出功率,最好是使用专用的开关电源控制芯片来控制振荡频率。

网友B:
只知道是一个多谐振荡器加一个升压,具体的请高手分析。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支持!
期待更多人进来一起讨论一下

楼主:
一下子就到第3页了,顶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