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监控的电源设计

楼主(2011-11-24):
唉……领导要求做一块摄像机的控制板,单片机没啥问题……但是这电源……
输入时AC24V,5A的电源,要把它转成12V/1A,5V/2A两种,还要防雷防浪涌放过压过流带隔离……搞ARM的表示无力阿……
AC24V桥式整流后滤波得大约DC34V
先不管那些保护电路,DCDC部分要怎么设计呢?各位给点思路吧……

网友A:
找电源方案,DC-DC

楼主:
对于我的这些要求,变压器要怎么绕呢?

楼主:
我现在打算ac24v经桥式整流、滤波后输出12v 2a,然后在DC12v的输出端并联一个7805之类的线性稳压芯片,这种方案如何?

网友B:
这个要用DC-DC,我们很多,可以联系我

网友C:
回复 楼主:
你这个就不隔离了,你可以看看NCP1030的资料,我记得这个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D:
由于电流不大,可采用外接MOSFET的DC-DC,不需要同步整流,用LDO效率太低了,既使不关心效率,那么大的发热量也不是很好!

网友E:
做电源,和搞单片机,2回事。非要做,重新学习吧。

网友F:
两个2576不久解决 了吗

网友G:
到德州仪器的网站上搜一款合适的电源转换芯片,搞定。

楼主:
德州仪器的带隔离DCDC模块要200多RMB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