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149时钟设置问题

楼主(2011-11-24):
大家好!我现在用430F149时钟设置如下:
void init_clk(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
  BCSCTL1&=~(XT2OFF+XTS);             //START XT2(8MHZ) ;TX2OFF=0,XT2振荡器开启。XTS=0,LFXT1 工作在低频模式(默认)。
  BCSCTL1|=0X07;                               //DCO FRENQUENCY SET; Resl=7,选择最高的标称频率。
  DCOCTL=0X80;                                  //DCO FRENQUENCY SET
  BCSCTL2|=SELM_1+SELS+DIVS1+DIVS0;     //SELECT XT2 FOR MCLK , SMCLK 时钟源TX2CLK 分频因子8;特率19600
  // BCSCTL2 |= SELM_2 + SELS;             // MCLK = SMCLK = XT2 (safe)波特率115200
  do                                                     //等待时钟转换
  {
    IFG1&=~OFIFG;
    for(count=255;count>0;count--);
  }
  while ((IFG1&OFIFG)!=0);

}
开始运行正常,可是昨天430F149芯片内部短路(估计是我不小心弄得),我换了一个430F149后,上面这段程序总执行不下去
while ((IFG1&OFIFG)!=0);总是条件不成立
请问大家怎么回事,多谢多谢

网友A:
这是说你的程序出了时钟错误,既然以前正常,那多半是你换芯片时候硬件连接的问题,好好检查下看看芯片是不是有虚焊。还有晶振看看有没有在正常工作

网友B:
第一先看看硬件有木有问题,第二再看看软件的问题。程序如果没有改,就不会错的。要相信自己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