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阵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1-11-25):
做了一个16X64的点阵  由于点阵比较多  ,不敢直接焊上去
思路是这样的
用74HC154  行扫描    8个74HC595控制字的显示
想问一下   我现在  想先用杜邦线  只接期中的一个点阵和期中的一个  595芯片  问一下  效果会和  全部接上时   点阵所处的地方所应有的效果一样吗?

我自己试了下   发现  ,列无论接哪个595   点阵显示都是一样的   这个是正常现象吗?还是我软硬件 出问题了

网友A:
接哪个595就是第一个595啊,ic它并不知道自己后面有没有同伴,。

网友B:
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不要这样试

网友C:
不用担心,可以全部接上,但前提条件是你的硬件一定没问题,我估计你的LED电路是共阳.如果没把握,就先接上第一个595,先看看能显示二进制码不,如果能显示出二进制码,再用动态扫描出16X16的点阵,后面你自己就应该知道怎么搞了.....调硬件要一步步来,不能急的

楼主:
4# fu10 还有就是,行赋为1时,列赋为0时,相应的点可以亮,那我焊接的时候,是不是要用行共阳,列共阴的呢?相反,如果行赋为0,列赋为1,相应的点可以亮,就是用行共阴,列共阳的呢?求解答!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还有就是,行赋为1时,列赋为0时,相应的点可以亮,那我焊接的时候,是不是要用行共阳,列共阴的呢?相反,如果行赋为0,列赋为1,相应的点可以亮,就是用行共阴,列共阳的呢?
求解答!

网友C:
是,"行赋为1时,列赋为0时"电流从行流向列是共阳,反过来则是共阴.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lol

楼主:
3# airwill 好的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