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运放问题,关于电桥信号放大

楼主(2011-11-25):
在网上看到两种。一种用一片仪放,信号分别从同相和反向输入端输入,搭成减法电路的样子。还有一种,用三片运放构成的差分电路来放大,请问哪一种效果更好一点。

网友A:
三运放不就是仪放吗?不知你是不是说分立仪表放大器和集成仪表放大器的优劣?集成的方便,分立的你搭不好的。

网友B:
LZ看看集成仪表运放INA118的内部框图就明白了。

网友C:
肯定用集成的好瑟!这还用说!集成的估计贵些!

网友D:
还是用集成的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