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7805电源和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11-25):
我的电源是12V,10A的开关电源,通过7805得到5V给单片机供电,请问,我用这个5v和12V之间的压差 7V来带动电机的话,负载能力怎么样,多大程度受7805的影响?还是负载能力就是7805的500mA!!??

楼主:
不要说“为什么不直接用7V”或者“这样不隔离会伤害单片机”或者“用其他方法产生7V”之类的,上面已经是最后的方案,别无选择。

网友A:
那你就直接用呗,还废话干什么?!

楼主:
你他妈懂个毛?给姐姐滚一边边去。

楼主:
最讨厌那种不懂装B的家伙。

楼主:
上面是姐在系统中尝试了可控硅,固态继电器,MOSFet,DC-DC和Max模拟开关,有一些环节效果不满意,我没有必要把整个系统搬出来说,只是一个小问题,问题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知道的就说,不知道少废话。

网友B:
7805的负载不是电机,是单片机。你这样的用法看上去像电机和7805做了并联。

网友A:
7805的负载不是电机,是单片机。你这样的用法看上去像电机和7805做了并联。
引用 网友B:

LZ是要把电机串进去,串到12V与7805的输入之间

你非要搞个非典型用法,完事还得上这儿炫耀你的IDEAL,

好吧,你牛B,设计出了这么大牛的电路,完全可以申请下届诺贝尔奖了!

自己不测,非得问别人行不行,欠你的啊?

楼主:
我本意不在炫耀,我一般发贴很少的,搞设计不是维修,很多很多因素要综合考虑,走着走着就偏了,很多时候难以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思考同一个问题的人。

楼主:
搞半天你就是3楼说废话的那一个人,结果又跑来8楼装了一下B,结果还是在一些废话。滚一边去。。。

网友C:
楼主天才的想法

网友D:
犀利姐!!!

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接。

不过就事论事,这样接的话,电机串到7805前级,流过电机的电流约等于就是7805负载上的电流。(这边还有个约束条件电机后7805 输入端电压要大于7.5V)。

这样就对你的电机的电流和电压有个约束了。

电机你有现成的吧?完全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E:
考验我物理啊,哈哈!!!

干燥性鼻炎
过敏性鼻炎症状

网友F:
火*味很浓啊,楼主请教问题应该谦虚一些,尤其是在二楼的补充,感觉听起来不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