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非接触式ic卡模块为何要远离金属?

楼主(2011-11-25):
(无正文)

网友A:
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非接触式ic卡模块靠近金属会损害它,而要表达的含义是:如果卡被金属覆盖或者屏蔽的话,则无**确的读卡,非接触也就实现不了。

非接触卡内部主要有线圈和射频芯片构成,当被金属层遮挡后,无线信号无法通过电磁场耦合,也就无法建立通信。

楼主:
多谢yewuyi的解答,正如yewuyi所说的,非接触式ic卡模块靠近金属后,效果大大打节了.之前没安装上面板时,整体功耗是30uA左右,当把面板(里面有非接触式ic卡模块,按键等)安装上金属表面后,静态电流急生到20mA左右,但把面板远离金属表面10mm距离后,整体功耗又恢复到正常了.因为这个产品搞好了几个月,之前没搞过这类产品,当时没测装上面板靠近金属时的整体功耗,现老板突然要这个样品来展览,现只能修改操作方式(修改程序----通过按键唤醒非接触式ic卡模块,操作方法当然没原来的那么方便)来降低功耗.

网友B:
HID的无线感应模块可以装在金属板上的

网友C:
下策: 把唤醒按键换成反射式红探头,红外发射管间歇供电,有卡靠近就激活.
上策: 把面板换成非金属的,把源头堵住.

网友D:
其实就是线圈 ,你放在金属上,感应到的信号很弱。加一个屏蔽就可以了 。

楼主:
RE: 求解:非接触式ic卡模块为何要远离金属?.

这次就修改了程序和硬件电路(没有按键时,关闭非接触IC卡模块的电源),以后再综合各位高手的建议,进行改进.

网友E:
非接触IC卡读写器天线发出的交变电磁场会使它周围的金属产生涡流,涡流产生的电磁场会抵消掉一部分天线发出的电磁场,使卡的操作距离变得很近,也会使天线失去调谐,功耗会增加。
如果天线周围一定要放置金属,可以适当在天线周围用铁氧体做屏蔽来降低金属对天线以及读卡距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