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个PCB

楼主(2011-11-25):
画完之后,还是有些不完美的地方,单片机的电源,晶振的地没处理好

网友A:
楼主别穷讲究了
电源完整性,信号完整性在做单片机的板子的时候,压根不用考虑,这个主频才多少?

倒是如果是产品,考虑出口或者3C认证的话,考虑EMI才是正事

楼主:
2楼:
恩,凑着用吧,每次画完之后,总感觉还有优化的余地。。

网友B:
很好,楼下的,布线拉直好还是斜好

网友C:
个人观点:觉得LZ的走线有点机械。以单片机的信号频率,根本用不到圆弧形转角。
而且如果不需要特别关注时序的话,线都是走的越短越好,有些线根本不需要绕圈,或者类似直角的拉过去。

网友D:
我也觉得布的不咋滴

楼主:
to  5 楼:
个人比较喜欢弧形倒角,看的舒服,至于线绕圈,主要还是想铺铜面积的流畅性。。

网友E: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F:
单片机的板子搞弧形线真没什么必要,随便怎么整都行。

网友G:
看起来很不错, 不知道我这两个修改对不对?

网友H:
我觉得走直线比较好,没必要走弯线

网友I(2012-08-12):
回复 网友G:
同意pa2792发表于 2011-11-28 11:19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10楼: